请教频率响应问题

楼主:
放大器的频率响应 我理解为 随着输入信号的频率改变 ,放大倍数也在改变。

但我现在遇到一种 电流驱动的 加热装置或者制冷,
它也有频率响应?
图依然是那种经常见的那样,横坐标频率值,纵坐标 db值 。
这种频率响应如何理解?

理解为 频率值倒数 是时间 ? 那db值如何理解呢。
随着电流驱动的时间 不同,产生的热量不同? 热响应时间?

如果大家没明白我说的,我过会把那种图贴出来。

网友A(2011-05-02):
re LZ:

任何信息(或信号)处理系统都存在着频率响应问题,你所说的加热装置也不例外。

楼主:
那该如何理解 电转热装置的 这种频率响应图呢 ?
不像放大器那样直观啊

网友A:
to 3L:

应该一样直观,但可能输入输出的物理量不同。

楼主:
输入是 电流, 输出热量的体现。而它的频率响应图 却是 频率-增益理解不了。大侠们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