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个关于单片机存储器扩展的问题

楼主(2011-05-02):
毕业半年  目前在公司从事硬件开发   现有个小项目  产品升级
        我们公司以前用的是C8051040的芯片   因其存储空间才64K  现在做显示这块  程序复杂点就不够用了   现准备对其扩下容量   1m以上吧   请问下大家   有啥好的芯片不  通过怎样的方式来实现呢?  就是加几个芯片吗?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单片机的程序写到1M也太牛了吧,呵呵

网友B:
这个有点复杂,大部分人都没有真正用过,也只是理论上知道些,通过切页技术扩展

楼主:
为什么用不了哦~?   是地址线少了还是?

网友C:
估计楼主扩大存储是为了保存图形字库等信息,如果是这样,不必扩展到总线上。

楼主:
今天跟个同事讨论了下~    不知是否可以将程序执行  与数据存储的存储器分开来用?
      如果这样 容量可以小点~

网友C:
今天跟个同事讨论了下~    不知是否可以将程序执行  与数据存储的存储器分开来用?
      如果这样 容量可以小点~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这样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那这样的话  应该如何实现呢  还要接块芯片吗?

网友C:
方式很多啊
可以采用EEPROM 可以用FLASH芯片 可以是用SD卡 可以使用U盘

楼主:
这个有点复杂,大部分人都没有真正用过,也只是理论上知道些,通过切页技术扩展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  切页扩展  是个什么意思哦  能大概说下吗?

楼主:
040 只有64K  16根寻址数据线   如果要扩到1M的话  数据线应该到20根了。现在我们讨论了下  原来的16根还是不变   让其正常读取   最后4根的话  怎么处理 能让其按要求正常工作呢。是不是关乎到单片机寻址方面呢?  继续查资料  继续向大家请教~

网友C:
方案很重要 千万不要走错了路
如果仅仅是存储数据信息的话根本没必要搞这么麻烦

网友D:
通过片选来切换存储芯片

楼主:
C51的单片机可以外扩程序存储器吗?

网友E:
扩可以。但是扩那么大.......
如果是存储数据用,真没必要搞的那么复杂,2M的SPI的FLASH才几块钱,4个引脚搞定了。
别没事自己找事哈。

网友B:
将外部并行FLASH挂在XRAM 总线空间,另外用GPIO切页,这样读取数据也快,程序也简单

楼主:
扩可以。但是扩那么大.......
如果是存储数据用,真没必要搞的那么复杂,2M的SPI的FLASH才几块钱,4个引脚搞定了。
别没事自己找事哈。
引用 网友E:

   嘿嘿 不是存数据哦  主要是程序  因为牵涉到很多图形文件  所以容量要求大些~

网友B:
图形文件不是数据吗

楼主:
图形文件不是数据吗
引用 网友B:

我们是用的编程平台 写的显示器程序   图片最后都会转换为程序  因为某些图片每一个界面都会用到  所以  要求的程序空间就很大了~

网友F:
加上SD卡的程序,把图片数据可以存在SD卡上

网友B:
我们是用的编程平台 写的显示器程序   图片最后都会转换为程序  因为某些图片每一个界面都会用到  所以  要求的程序空间就很大了~
引用 楼主:

我无语了

网友E:
看来他在纠结凡是程序用到的数据就是程序.........
那样你别用51的了,程序空间扩展不来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