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看元件芯片的型号就可以大致知道它的功能

楼主(2011-05-02):
比如74HC系列的芯片

网友A:
这很难说的,因为可能是实现同种功能,但是不同的厂家,其命名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当然,同一厂家的我觉得,只能是用的次数多,自然而然一看便知了!

楼主:
哦,那我还是多看看啦

网友B:
74系列的都是规定了的

网友C:
74系列、54系列好多厂家都在生产,其实都相当于一种标准的通用器件了。个个厂家生产的相同型号功能差不多都一样。多看看就能发现规律了。

网友D:
办法就是datasheet找资料

网友E:
没办法。用的多了,熟的也就多了。

网友:
平时及时把看到的记下来积累久了就知道了, 常用的就那么一些。

网友F:
型号和功能没有特定的对应,只能靠死记硬背,熟能生巧,而一本合适的工具书是必要的,我手边就有一本TTL/CMOS集成电路大全供随时查阅,二十多年前上大学时,俺还在图书馆用手抄过常用的74系列和4000系列集成电路的功能、引脚定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