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简单OP问题。

楼主(2011-05-02):
请教下前辈们图“原图”中A2的作用。这是康模电书中讲反馈放大电路一章中的一个图(书330页)。图中A1是一个电压跟随器,Rf是一个级间反馈,我不懂的是A2在这里有什么作用呀?如果是一个同相放大器,其增益又如何计算呢?
另外我尝试着按图“我的理解”那样去理解,不知对否?
这个图是为了区别正负反馈而设,没有对此图进行分析。
虚心请教了。

网友A:
“原图”不是同相放大器,而是施密特触发器。
A1什么用都没有。

楼主:
2# maychang 前辈,A1不是个电压跟随器吗,你说的是不是A2?

网友B:
to 3L:

由于A2输入阻抗很大,因此A1乃至R2都可以拿掉(直接接入A2)。

如此,明显为正反馈。其实,此电路为具有施密特效应(回差)的比较器。

楼主:
4# HWM 前辈这样分析就清楚了很多   可能是小弟太愚笨了   感谢前辈这么晚了还在帮我们解答问题  :)

网友C:
此电路要双电源供电,施密特触发器才能使用

网友A:
3楼:
我说的是A1。HWM在4楼已经替我说了。

网友A:
康华光主编的书,“反馈放大电路”这一章中没有找到此图。不知道楼主看到的是哪个版本。

楼主:
8# maychang 前辈 我用的是第五版的

网友D:
to 3L:

由于A2输入阻抗很大,因此A1乃至R2都可以拿掉(直接接入A2)。

如此,明显为正反馈。其实,此电路为具有(回差)的比较器。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前辈,施密特效应在此电路中怎么表现的啊?

网友E:
如何看出该电路具有两个阈值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