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关于电阻值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05-02):
一般上拉电阻都用10K的,我发现新的10K电阻用万用表测是9.8K,而已经焊好 用作上拉的才8.8K,有的甚至7.5K,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万用表测在线电阻,能测准么?其他电阻没有并联阻抗么?

网友B:
一般电阻都有误差..一般1%吧.以前做传感器.配电阻时才郁闷.一包电阻.没几个准的....

楼主:
把电断了后测的,,有并联阻抗,这个倒有可能。。

网友C:
1%的是稍精密的电阻了
一般电阻精度是5%
上拉电阻本来就不需要太精确,如果用1%的那叫浪费阻才
在线测有并联阻值,当然不准
离线测9.8k是在5%误差之内的,合格!

网友D:
上拉没必要太精确,碳膜电阻足矣,要离线测量阻值。

网友E:
在板测量电阻值,电容值基本都是不正确的,特别是上拉、下拉电阻。
对于上拉,下拉电阻,阻值在4.7到20K间都是很OK的。

网友F:
受益匪浅

网友G:
一般上拉电阻都用10K的,我发现新的10K电阻用万用表测是9.8K,而已经焊好 用作上拉的才8.8K,有的甚至7.5K,,这是什么情况啊?

后一问是这样的:
过去,电路还比较简单。一些在线测量IC引脚电阻、电压经验值的经验很普遍。
在电阻值方面,由于不同引脚有不同的外围电路,因此,实测出来的电阻有可能不同。

前一问:显然是产品制造精度(误差)的问题。电阻的阻值有两个:一是名义值,就是标识是说的值,二是实际值,可能与名义值很符合,也可能有一定的误差。至于误差范围,标识上往往也包括的。

网友G:
允许有制造误差,能节省成本,既方便厂家,也方便用户。

网友H:
百度了一下才知道什么是上下拉电阻,,,,,, 新手飘过`~~

网友I(2011-06-18):
你是在线测量的吧,电阻误差没那么大,再说了上拉有点误差也没事的

网友J(2011-07-20):
在线引起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