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P反馈中的几个概念。

楼主:
截图是康模电书反馈一章(第七章,340页)。我的困惑如下:
开环增益是未引入反馈的增益,即A=Xo/Xid,因为未引入反馈因此有Xi=Xid,则有A=Xo/Xid=Xo/Xi。另外,对于闭环增益,有Af=Xo/Xi。综上所述,则有A=Af,这是不是与“引入负反馈后,闭环增益小于开环增益”了,我知道我的推理有问题,但又不知道错在哪里,还是我对某个概念理解不透彻,还请前辈们指点。

网友A(2011-05-02):
负反馈时的xi就是xid,书上这里的写法可能会产生歧义

网友B:
re LZ:

自己推一下不是就明白了吗?

根据:

Xo = A Xid

Xf = F Xo

Xid = Xi - Xf

代入得:

Xo = A (Xi - Xf) = A (Xi - F Xo)

解得:

Xo = A Xi / (1 + A F)           (闭环)

比较

Xo = A Xid                          (开环)

明白了吧(注意A F 〉0)。

网友B:
补充一点:

通常,放大器的开环增益很大(即 AF >> 1)。则根据 Xo = A Xi / (1 + A F),有近似:

Xo = Xi / F

此为深度负反馈。放大器的闭环放大增益基本与其自身特性无关(未考虑频响)。

楼主:
3# HWM 感谢前辈的分析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