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电流保护IC

楼主(2011-05-02):
设计的电路有12路5v驱动输出,控制外部LED,每路电流大概100mA,每一路都得做过流保护,现在样板出来了,由于加上保护电路导致体积很大,不知道有没有集成芯片做多路过流保护的?

网友A:
100mA?哪一种发光二极管是100mA左右的?俺见识太短了,麻烦楼主给告诉一下。
如果是恒压电路,电路中需要串接电阻(LED是感性负载嘛!),这样每路输出的每个电阻的压降基本相同,楼主可用二极管搭个或门电路,只要有一路输出电流过大,或门就是高电平,这样可以把信号送到保护端,楼主可参考一下。

网友B:
好强光的LED啊

网友C:
PTC自恢复贴片保险不挺简单的吗?

网友A:
LED对电流的要求可不是一般的精确啊!楼上。

网友D:
0.5W/3.2V的白光LED可就不止100mA了,还有0.75W,1W的呢,:D别拿普通的LED理解啊。

LZ先说说你的方案是如何做的,然后想做到多大体积内,也不一定非得要单片解决哦。

网友E:
电压是多少?只是过流保护不如加限流电阻(功耗可以接受的话)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