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pid,输入是差值信号为0时,pid控制器输出也为0吗?

楼主(2011-05-02):
感觉不应该输出为0啊。
看到很多地方都说 输入差值信号为0 ,输出为0 。
疑惑

网友A:
re LZ:

不一定....

PID中,只有P(比例)是直接与“差值”关联的,而 I 和 D 都不是直接关联。

I(积分)与其“历史”有关,而 D(微分)则与其“趋向”(未来)有关。

楼主:
其实我挺想知道pid输出 信号 能在什么大概范围, 运放实现的pid, 当然最大范围是到运放饱和。
因为想用这个输出信号 去控制别的东西,pid输出信号范围 确实不好定,理论上可以达到电源值。

网友A:
to 3L:

PID的具体输出(驱动)不一定是电压(模拟连续量),也可以是开关量或PWM。具体要看具体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