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如何才能检测边沿信号

楼主(2011-05-03):
(无正文)

网友A:
always @(posedge clk)
上升沿检测

网友B:
reg dly0;
reg dly1;
wire io_xor;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begin
         dly0 <= 1'b0;
         dly1 <= 1'b0;
        end
     else begin
         dly0 <= fpga_io;
         dly1 <= dly0;
     end
end

assign io_xor = dly1 ^ dly0;//fpga_io边沿检测信号

楼主:
三楼的好办法 但是这个好像检测的是 clk的边沿信号 如附件仿真图片 如果我需要检测的是IO边沿信号  其中setp是需要检测的输入信号 puls是检测的输出信号

网友B:
就是检测IO的信号啊!你这个RST复位一次就可以了。
后面你看下波形就清楚了。。。
你看到的clk,只是clk上升沿触发检测而已。。

网友C:
3楼那个是标准做法  就是设置一个delay_buf之类,然后比较这个和目前口的状态

网友D:
input data_clk//认为待测数据的时候
reg pre_state;
always @(posedge sys_clk)
begin
   pre_state <= data_clk;//利用reg下一个时钟才生效的特性.
   if({pre_state ,data_clk} == 0x01)//0x01上升沿,0x10下降沿
  begin
     ....
   end
end

楼主:
全是人才啊

网友E(2011-09-27):
七楼写得很好,赞同

网友F:
reg signal1,signal2;
always @(posedge clk,negedge rst_n)
    if(!rst_n)
    {signal1,signal}<=2'b00;
     else
    {signal2,signal1}<={signal1,signal};

assign rising_edge  = signal1 & ~signal2;
//这个代表signal从0 to 1
assgin falling_edge = ~signal1 & signal2;
//这个代表signal从1 to 0

不知道我说反了没

网友G:
3 楼的是标准做法

网友H:
reg                [2:0]        SCLKr;
always @( posedge iCLK or negedge Rst_n ) begin
        if( Rst_n == 1'b0 ) begin
                SCLKr        <=        3'b000;
        end
        else begin
                SCLKr        <=        {SCLKr[1:0],SPI_SCLK};
        end
end

wire        sclk_ring        =        (SCLKr[2:1] == 2'b01);
wire        sclk_fall        =        (SCLKr[2:1] == 2'b10);

网友I:
我用11楼的做法搞了一下按键,OK的....: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