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牛 , 0-30安培的电流该如何检测

楼主(2011-05-03):
我想对这个电流进行AD转换,频率大约是5000Hz
请教大牛,采样电阻该如何做 ???
这个电流流过采样电阻之后,产生的电压降,
如何把这个微弱的电压放大适合常用的单片机进行采样
谢谢 大牛了   谢谢

网友A:
0-30安培,频率大约是5000Hz,最好使用电流互感器。不过,此电流互感器需要自己设计或定做。
如果一定要使用电阻来采样,普通的30A分流器即可,其工作频率可以达数kHz没有问题。

楼主:
回 楼上
我想串联电阻来采样,该如何把电压放大  谢谢

网友A:
3楼:
此放大电路工作于音频范围,普通的交流放大电路,只要求增益稳定。

网友B:
5kHz的频率已经很高,不必用电阻串联采样。

网友B:
电阻串联采样有许多麻烦。特别是因为它必须和被测电流直接连接,有可能存在安全问题。

网友B:
最好将工艺方案介绍清楚。

网友C:
同意maychang老师方案

网友D:
5KHZ,频率较高,一般电流互感器不好。

请用霍尔电流传感器,频响1MHZ(实际几十khz没问题)。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