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帮忙

楼主(2011-05-03):
(无正文)

网友A:
貌似直接用个    电容降压+桥整+稳压管   就可以了   我公司以前做锂电池电筒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B:
我看错了,这个一般都是用单片机写的

楼主:
我上网查了一下  锂电池充电的话一般都会有一个管理芯片的,这次也比较特殊,既可以给单节锂电池充电,也可以给双节锂电池充电,希望以前做过的高手给我点意见推荐两款常用芯片

网友C:
去LT和MAXIM的官方网站看看吧。

网友D:
精工的,单节,S8211,双节,S8232,具体电路自己查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