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DR的问题

楼主(2011-05-03):
(无正文)

网友A:
考虑一下

网友B:
4*128-8 应该是512M-8或128M-32,看你级联的是地址线还是数据线,而不是512M-32

楼主:
怎么看是级联的地址线还是数据线呢?

楼主:
我看好像是有这样几根线, DRAM0_DQS0,DRAM0_DQS1,DRAM0_DQS2,DRAM0_DQS3
还有DRAM0_DQS0,DRAM0_DQS1,DRAM0_DQS2,DRAM0_DQS3

网友C:
4片X8位=32位的完全可以用2片X16位的代替。8位的每片只有一个DQS和DM,16位的有两个,分别对应高8位和低8位。

楼主:
感觉明白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