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路问题?

楼主(2011-05-03):
一个项目,公司要开发一个灯具,要求一个button 要输出有四种状态,不知道用哪种方案最简单??最好不用单片机!

网友A:
最好不用单片机

网友B:
如果是用数字电路,那么可以用计数器。
如果是用机械开关,那么有一种东西叫步进选择器,不过可能比较难找到。

网友C:
合适的方案还要看电路整体最后要实现的功能。

网友D:
LZ不妨再描述清楚一点:
什么叫做“一个button 要输出有四种状态”?
A. 按button,在四种状态间逐次循环切换;
B. 通过对botton的不同操作(单击,双击,长按等等),能够分别进入四种状态(互斥或重叠);
C. 其它……

网友E:
最便宜的单片机5毛钱,十几行程序就搞定了,这个是最简单的

楼主:
是按一下,要有一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