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段为315MHZ或433MHZ的无线收发芯片

楼主(2011-05-03):
产品为无线报警器,主机处于一个固定的位置,手机处于移动状态。哪位大侠能否推荐一款稳定,成熟的无线收发IC,接收灵敏度-105dbm以上,发射功率:10dbm。谢谢。

网友A:
CC1100,CC1101,CC1000

网友B:
我们在PKE中用到过.

网友C:
Si4432,现在用这个的很多了。

网友D:
Si4432是性能最好的.

不过貌似和手机一点关系没有.........

网友E:
任何一款数字信道都可满足,比如TI、Nordic、Silicon等公司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