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是怎么大批量测试单片机控制板的呢?

楼主(2011-05-03):
(无正文)

网友A:
只测硬件,不测功能

楼主:
2# yewuyi yewuyi 你好
如果只测硬件,那是怎样一个做法呢,是测试几个关键电路节点的电压,抑或是?而且这也很难避免会有错漏吧?
相反,我觉得测功能可以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大体上去判断板子的好坏。

测功能+测硬件?。。。
还请各位大虾继续指点

网友B:
硬件必测 功能抽测
了解下自动化工装吧 500量不大 要是5W的量 你不搞自动化测试 那可得把你累趴下了

网友C:
要在用户程序中额外增加一些测试代码
和自动测试架的程序在协议上配合起来完成自动化测试

网友D:
首先做ICT测试,只要是测试印制板和贴板是否有短路、虚焊等问题,ICT点的选择是layout时要注意的
其次如果有必要可以测试一个关键点的电压
功能测试可以通过在代码里加测试部分做(需要占用程序内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是所有产品都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