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11C14的spi接口问题

楼主(2011-05-03):
zlg,我用lpc11c14的spi接口想扩展一个uart口,结果用max3100这个芯片,写配置后读出来的配置信息根本不对,我怀疑是时序没有对上。4种时序我都试了,都不行,帮忙看看能解决不,项目到最后关口了。

void SPI1Master_Init (void)
{
    LPC_SYSCON->PRESETCTRL    |= 0x04;                                  /*  禁止SPI1复位                */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ul << 18);                           /*  打开SPI0外设                */

    LPC_SYSCON->SSP1CLKDIV     = 0x16;                                  /*  SSP时钟分频                 */

    LPC_SSP1->CR0 = (0x01 << 8) |                                       /*  SCR  设置SPI时钟分频        */
                    (0x00 << 7) |                                       /*  CPHA 时钟输出相位,          */
                                                                        /*  仅SPI模式有效               */
                    (0x00 << 6) |                                       /*  CPOL 时钟输出极性,          */
                                                                        /*  仅SPI模式有效               */
                    (0x00 << 4) |                                       /*  FRF  帧格式 00=SPI,01=SSI,  */
                                                                        /*  10=Microwire,11=保留        */
                    (0x07 << 0);                                        /*  DSS  数据长度,0000-0010=保留*/

LPC_SSP1->CR1 = (0x00 << 3) |                                       /*  SOD  从机输出禁能,1=禁止    */
                    (0x00 << 2) |                                       /*  MS   主从选择,0=主机,1=从机 */
                    (0x01 << 1) |                                       /*  SSE  SSP使能                */
                    (0x00 << 0);                                        /*  LBM  回写模式               */

    LPC_SSP1->CPSR = 2;                                                 /*  PCLK分频值                  */
    LPC_SSP1->ICR  = 0x03;                                              /*  中断清除寄存器              */

}

void Max3100_init( void )
{
        unsigned short  ack_data;

        SPI1_SendData (0xE4);

        SPI1_SendData (0xCA);

        ack_data = SPI1_SendData (0x40);

        ack_data = SPI1_SendData (0x00);

}

网友A:
不懂,必须顶起帮你!

网友B:
SPI接口按说简单!

网友C:
:$,唉,我这个菜鸟一点都帮不上忙。

网友D:
spi接口不懂啊

网友E:
怎么就没人来帮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