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子] ISO7637 测试与结果分类

楼主(2011-05-03):
ISO7637

4.3 电压瞬态发射试验
本条款规定了DUT(被测装置)的汽车电子电气部件沿电池供电线或开关电源线的瞬态传导发射的试验评价程序,该DUT 为潜在的传导骚扰源。
4.4
瞬态抗扰性试验
5.6.1 试验脉冲1
本试验是模拟电源与感性负载断开连接时所产生的瞬态现象。它适用于各种DUT 在车辆上使用时,与感性负载保持直接并联的情况(见附录F)。
5.6.2
试验脉冲2a 和2b
脉冲2a 模拟由于线束电感的原因,使与DUT 并联的装置内电流突然中断引起的瞬态现象(见附录F)。
脉冲2b 模拟直流电机充当发电机,点火开关断开时的瞬态现象(见附录F)。
5.6.3
试验脉冲3a 3b
这些试验脉冲模拟由开关过程引起的瞬态现象。这些瞬态现象的特性受线束的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的影响(见附录F)。
3a: UA-pulse; 3b: UA+pulse
5.6.4
试验脉冲4
试验脉冲4 模拟内燃机的起动电机电路通电时产生的电源电压的降低,不包括起动时的尖峰电压(见附录F)。
5.6.5
试验脉冲5a 和5b
本试验是模拟抛负载瞬态现象。即模拟在断开电池(亏电状态)的同时,交流发电机正在产生充电电流,而发电机电路上仍有其它负载时产生的瞬态;抛负载的幅度取决于断开电池连接时,发电机的转速和发电机的励磁场强的大小。抛负载脉冲宽度主要取决于励磁电路的时间常数和脉冲幅度(见附录F)。大多数新型交流发电机内部,抛负载幅度由于增加限幅二极管而受到抑制(箝位)。
抛负载可能产生的原因是:因电缆腐蚀、接触不良或发动机正在运转时,有意断开与电池的连接。
具有非集中抛负载抑制(脉冲5a)的交流发电机的脉冲形式和参数见图11 和表9。具有集中抛负载抑制(脉冲5b)的交流发电机的脉冲形式和参数见图12 和表10
A.4 功能状态分类
以下分类用于总成装置或系统的功能状态。
A 类: 装置或系统在施加骚扰期间和之后,能执行其预先设计的所有功能。
B 类: 装置或系统在施加骚扰期间,能执行其预先设计的所有功能;然而,可以有一项或多项指标超出规定的偏差。所有功能在停止施加骚扰之后,自动恢复到正常工作范围内。存储功能应维持A类水平。
C 类: 装置或系统在施加骚扰期间,不执行其预先设计的一项或多项功能,但在停止施加骚扰之后能自动恢复到正常操作状态。
D 类: 装置或系统在施加骚扰期间,不执行其预先设计的一项或多项功能,直到停止施加骚扰之后,并通过简单的“操作或使用”复位动作,才能自动恢复到正常操作状态。
E 类: 装置或系统在施加骚扰期间和之后,不执行其预先设计的一项或多项功能,且如果不修理或不替换装置或系统,则不能恢复其正常操作。
注:此处的“功能”系指电气/电子系统执行的功能。
C 类的功能缺陷,对于在特定脉冲发生时不必工作的装置(例如起动期间的闪光器)是可接受的。
D 类的功能缺陷,对于未引起客户抱怨或不便的故障的装置是可接受的。
E 类的功能缺陷,主要用于确定试验报告的目的,除非在特殊的环境下,否则通常是不可接受的。

网友A:
老兄,有没有中文版的ISO-7637 文件共享.

网友B:
楼主可以共享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