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信号放大器或者其他方法可以实现远距离发送吗

楼主(2011-05-03):
今天在淘宝上看见有GPS信号放大器卖仔细看了一下才几十米不合我要求。请问怎么样才能长距离的传送在A点接受到GPS信号到B点(B点接收的机器也是GPS导航仪)。或者有没有方法可以把GPS的信号存储起来在经过调制发射出去。我只需要位置信号,有没有那位朋友有兴趣试验一下我可以提供材料。

网友A:
低噪放,转发器, 另你说的位置信号什么意思? 或者你把GPS模块装在A地,然后用别的方法转过去也可以吧。如485

网友B:
GPS信号转发是可以的,但转发后将大大影响定位精度,而且需要屏蔽同源卫星信号,否则接收机会出错,所以这种东西完全无用。

网友C:
不应该直接转发GPS信号,而是应该转发串口数据。

网友D:
我一个外行都知道,GPS信号如果转发了还能叫GPS信号么?

楼主:
GPS信号发生器,有很多用途的比如工厂里调试GPS接收器。

网友:
楼主只需要位置信号,那就用手机短信模块把位置信息发给另一个短信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