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仿真错误

楼主(2011-05-03):
在仿真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望高人指点!
。。。
# ** Error: (vsim-SDF-3894) plj_v.sdo: Compiled SDF file was not found.
# ** Fatal: SDF files require Altera primitive library
。。。
# FATAL ERROR while loading design
# Error loading design

网友A:
你好,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在网上找了好多都找不到答案,请问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B:
这是时序仿真是反标不成功造成的。早几年前这样这样做过,不记得了,你试试看
在网标文件里,找到标注点,就是引用.sdo那里,注释掉,
然后将sdo文件copy到工程目录下,
重新仿真。
至于第2个错误,你是少加了altera的仿真模型。在安装目录下,有个sim_lib下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