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流源的高选电路,怎么实现电流切换的?

楼主(2011-05-03):
i1=20mA/i2=10mA时,D1、D3、D4导通,D2截止,最终100欧姆负载上流过20mA电流。
当i1跳变到5mA时,负载电流将变为10mA,但是这个过程是怎样的?没理解

楼主:
这么久没人参与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i1跳变为5mA,那就是D1D3流过10mA电流,D2流过5mA电流,D4截止。

楼主:
...D2流过5mA电流..
引用 网友A:

一语点醒,谢谢may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