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D9圆形铺铜的问题

楼主(2011-05-03):
请教高手如何在AD9中铺圆形的铜皮?铺铜时按shift+空格是可以画圆弧,但那只能画一个很小的圆。有办法改变这圆的半径么?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铺圆形的铜皮?

网友A:
可以用",""."(逗号,句号键)来调整圆的半径。
但最直接的方法是用FULL CIRCLE工具画个圆,选中后执行TVG快捷键,转成铺铜,双击修改属性。

楼主:
谢谢指教,你说的方法很好,(不过那个用",""."(逗号,句号键)来调整圆的半径,这个方法我还没弄明白,不知道怎么搞的,是先画个小的圆形铺铜,选择铜块,然后再按",""."就可以了吗?)

网友A:
选择铺铜命令->设置参数->进入铺铜形状定义->[SHIFT+空格]圆角模式->,.调整半径。
就是在画的过程中定义。因为步进量小,感觉不出来,可以看状态栏上的提示。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B:
在keepout层上画圆.再在要铺铜的层上往圆里铺铜<包围整个圆.并解散>删除圆外的铜就OK了.任何形状的铜都可以这么做出来…

楼主:
楼上,你说的包围,并解散,这个是怎么操作 的?是说将圆形KEEPOUT内的铜和圆外的铜分成两块铜皮是吗?可以教一下具体怎么操作不?

网友C:
可以单击右键:

如此即可随意进行编辑。

楼主:
你说的这方法确实也可以,但要这样拉一个圆出来,貌似太过复杂了吧?: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