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P的应用

楼主(2011-05-03):
各位前辈,OP的应用中经常看到他作为一种正相、反相放大,有时候又作为一个比较器使用, 放大器和比较器之间如何区分啊,电路上有什么区别啊?怎么确定OP的工作状态呢? 先行感谢

网友A:
运放开环使用,大体上就可以判断是比较器。若存在正反馈,不是施密特比较器就是振荡器。
放大器和比较器并无严格区分,比较器实际上是增益非常高的放大器。

网友B:
运放和比较器的同异。
相同之处:两者在电路图中、内部工作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相异之处:1、他们在输出级上有差异。运放的输出级是被优化成线性操作的,而比较器的输出级是被优化成饱和操作的。
2、比较器是一种1位的模数转换器。而运放是一个有一对模拟输入和一个模拟输出的模拟原件。

3、比较器是一种开环器件,不需要反馈电阻。运放一般用于闭环状态,当运放用于开环时,结果是无法预测的。
大多数比较器的输出是开集级的。开集级比较器的输出晶体管是以重负载下仍然能提供很低的Vce为特征的。有些比较器还给出了发射级引脚。有的比较器用FET做输出管,是开漏极输出,目的是为了增加对重负载的驱动能力。运放中使用的模拟输出晶体管是被设计成用于输出模拟波形的,因此有很大的线性去;这些晶体管要在线性去花费很长的时间之后才能进入饱和区,因此是上升和下降时间较长。
4、使用运放的电路不能用比较器来替换,而使用比较器的电路一般也很少用运放来实现。
5、用运放代替比较器的缺点:
   (1)当运放处于饱和状态时,消耗更多的功率
   (2)由锁定状态变化状态时,恢复时间不可预测,一批器件可能在几微秒,另一批可能在几毫秒,甚至,有些几件根本就不能恢复。
    (3) 运放低电平输出电压Vol是运放的一个指标,但从来也没有在开环状态下规定过。运放的低电平电压可能高过逻辑电路的低压的阈值电压,造成逻辑出错。
6、使用
   (1)比较器的使用
       比较器是对输入端上的两个电压进行比较。如果同相端的电压大于反相端的电压 ,那么,在开集极或开漏极输出时,比较器的输出为低阻抗的“导通”状态;如果同相端的电压小于反相端的电压 ,那么,在开集极或开漏极输出时,比较器的输出为高阻抗的“关断”状态。
   (2)运放的使用
       运放的使用详见各种参考书目吧。
   如有不对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楼主:
运放和比较器的同异。
相同之处:两者在电路图中、内部工作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相异之处:1、他们在输出级上有差异。运放的输出级是被优化成线性操作的,而比较器的输出级是被优化成饱和操作的。
2、比较器是一种1位的 ...
引用 网友B:

饱和和线性放大如何判断啊?
是直接由OP的具体型号还是外围电路?

网友C:
比较器的SR比运放大很多

网友D:
咱也跟着学学

网友E:
三楼总结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