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无线传输系统

楼主(2011-05-03):
上网查芯片发现有些厂家,只做接收芯片,没有发射芯片。

问题1:是不是在同一频率范围的接收芯片与发射芯片,就可以做无线传输,与哪个厂家无关呢?

我想做的无线传输系统,就是想传输超低频23Hz的正弦信号,用发射芯片的载波将此23Hz正弦信号发射出来,然后让接收芯片将此23Hz正弦信号解调出来,经过处理去驱动表头,我们就是想要这个23Hz正弦信号的幅值信息(幅值的大小),在网上查的一些芯片资料上面都说是无线数据传输,都有八位数字I/O口。

问题2:有没有可以直接将调制波解调后,通过一个引脚输出的芯片呢?

网友A:
在什么频率段无线传输。

楼主:
在300—440的频率段传输   23Hz是调制波,就是想用无线传输系统的载波运载此23Hz正弦信号

网友B:
同一频率还要求同一调制方式及带宽才能通讯。楼主这个要求不能使用数字信道,而是应该使用模拟信道,用分立元件去搭吧。

楼主:
chunyang老师:
               您好,上次那个分立元件搭的简易AD转换器,给我弄的头都大了,呵呵,领导就认准那个电路了,这次领导也不干涉了,我不想再用分立元件弄了,看有没有什么集成电路可以取而代之的,麻烦您推荐一款。

网友C:
不知道你要传23Hz信号的幅值是从哪方面考虑的。
一经过无线,幅值的绝对值就变得非常没有意义了。
你还是把你最终需要传的数据说出来,才好继续讨论。

楼主:
re:8楼
     我们以前的系统是这样的,一个传感器、一个放大器、一个指针表头,三者都是有线连结,传感器感应23Hz正弦信号,经过放大器放大后,再经过简单的处理,将放大后的信号处理成可以驱动指针表头的信号,传感器感应的信号越强或者说信号幅值越大,指针表头的指针摆动的角度就越大,从而达到了感应被测信号大小的目的。
    现在我们想做这样一个无线系统,传感器和放大器直接连接在一起,然后将放大后的信号通过无线发射器发射出去,再用一个无线接收器将这个信号解调出来,经过处理去驱动指针表头,从而达到与以前有线系统同样的目的,感应被测信号的大小。

网友D:
9楼:
你们的想法是办不到的事,原因8楼已经说得很清楚。
要想无线传输放大后的传感器信号幅度,可以考虑转换成数字信号再无线传输。

楼主:
转换成数字信号无线传输后,再将接收的无线数字信号通过DA转换器转换成模拟信号,再驱动表头这样可以吗?

网友D:
11楼:
当然可以。如果仍用指针表显示的话,必须这样做。
不过,既然已经转换成数字信号,何不用数字显示?比方说用数码管,或者液晶。

楼主:
maychang您好:是否有可以达到这种效果的无线传输模块或无线传输芯片,请您帮忙推荐一款

楼主:
呵呵,13楼您好,您在笑。。。?
您是在笑为什么又将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了吧,呵呵。
我们的用户习惯用指针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