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一个用51单片机来控制AD9850的最小系统电路

楼主(2011-05-03):
高手们,求救。题目如题,本人是个很菜的菜鸟。
希望用并行的方式输入。
请问一下哪几个口需要外接?
第一次发帖,大家帮帮我,在线等,谢谢。

网友A:
我建议你用串口吧,串口很好用的

网友A:
而且那个datasheet不用全部看,如果你只是要用最简单的频率产生的话,
写大概3个寄存器就够了,即倍频数,频率控制字等就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我再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查看了很多资料,自己整出了一个,明天把板子做出来,看可不可以用,应该可以,呵呵,谢谢了。

网友A:
呵呵不用客气,我也是菜鸟,大家共同学习: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