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块单片机、DS18B20和LCD1602的板子,大家看看,提提意见。

楼主(2011-05-03):
画了块单片机、DS18B20和LCD1602的板子,大家看看,提提意见。

PCB文件

网友A:
1602和单片机连接的部分的线不是多好看,可以改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LCD部分如何布线才好看?

网友B:
俺也是初学者。共勉

网友C:
1,走线尽量短,不要为了所谓的整齐故意绕(单片机到LCD的走线),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就是,走线首先是为性能服务的,然后才是美观。
2,232的布局看起来有些问题,尽量按照信号走向,不要绕,把232调整180度会不会好一些?当然,同时要调整几个电容的位置;

楼主:
1,走线尽量短,不要为了所谓的整齐故意绕(单片机到LCD的走线),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就是,走线首先是为性能服务的,然后才是美观。
2,232的布局看起来有些问题,尽量按照信号走向,不要绕,把232调整180度会不会好 ...
引用 网友C:

旋转180度,那不是MAX232芯片倒过来了吗?布线和芯片倒过来这个矛盾怎么处理?

网友C:
我是说在同一层上旋转180度,不是让放到另外一个层上。

楼主:
我是说在同一层上旋转180度,不是让放到另外一个层上。
引用 网友C:

是同一层旋转180度,这样芯片不是朝下了嘛,

网友D:
上图你重新搞。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pa2792,根据大家的意见,重新画了PCB,大家看看?

网友E:
18b20放那,不知道1602的背光会不会把它烤热几度

网友D:
Q1是背光的三极管,电源处理还是问题,按我的布局,电源不至于要这样走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芯片朝上朝下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根据大家意见,又进行了修改,但看上去总是觉得不满意,不谈性能,美观也不美观,总是不得布线的要领,:(

网友C:
慢慢来吧,长城不是一天修起来的

楼主:
慢慢来吧,长城不是一天修起来的
引用 网友C:

谢谢鼓励,请多多指教。

网友D:
越来越像样子了,忘了告诉你,或者你没有看我在其它地方的回帖,线先尽量走焊接面,减少焊接过程中出现的掉焊盘,起皮等现象,利于维修和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