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阻电容封装选择问题

楼主(2011-05-03):
我设计了一块5V供电的电路板  用的是贴片的电阻电容  我不知道那些阻值应该选用那些封装如(0805  1206) 还有100uf 1000uf接地电容  不知道能不能用1206封装的??  希望能详细介绍下大家的经验   感激不尽!!

楼主:
听说大电容没有 贴片封装的   不知道是不是   ???

网友A:
一般用途的电阻电容用0603或是0805的就行。

网友B:
自己计算出电阻在正常状态下的最大功耗,乘以一个保护系数后,按照功率选取合适的封装。

网友C:
对于电阻首先确定功率,然后在满足功率要求的封装中选择适当的封装尺寸,对于电容则是耐压,在满足耐压的前提下确定某一封装是否具有需要的容量,然后再根据工艺进行选择,原则上应尽量统一。

网友D:
1. 电阻要是在信号上的一般0603、0805都没问题;若是驱动限流,需要查看电路中的电流计算功耗,来选择是多大封装的,我记得0805是1/10W的,1206是1/8或1/4w的各个厂家也不一样;
2. 电容还没注意过0603和0805、1206在电流上有什么要求,主要看耐压,但是还有一点就是高频特性上封装是有要求的,封装的大小是有计生电感的;这点要注意的
3. 大容量的电容可选择贴片铝电解电容,不过我没用过超过220uF的;应该是有,但是价格要比普通的铝电解电容要贵些;

网友E:
简单, 先网络查找样品,买回样品则封装就确定了

网友F:
耐压  功耗 (热)  工艺   等等

网友G:
电阻是功率决定尺寸
电容是容量、耐压、材质决定尺寸
片状电容很少有超过100u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