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常用的调制解调芯片

楼主(2011-05-03):
(无正文)

网友A:
MC3361不是调制解调芯片而是接收机,调制解调芯片很多,要看你用在哪里,速率要求多高等等。

楼主:
感谢回复,我在做一个简易无线电接收系统,但发射电路和接收电路不知道怎么做,发射频率10MHZ,功率小于20mw

网友A:
那根本不是要用什么调制解调芯片,发射电路用分立元件,振荡器+功率放大器即可,简单要求的话可用OOK调制,追求性能的话用FSK调制,接收可以用MC3361或3362、3363、3367等,但这些芯片停产十几年了,现在很难买到,用分立元件也可以搭,电路可参照短波收音机。

楼主:
哦,好的,现在了解很多了,多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