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打开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5-03):
PADS2005打开后出现了如下窗口,是什么原因,应该如何解决,望知道者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LICENSE丢失或者过期。重新加载LICENSE,或者用最新的LICENSE,**。

网友B:
找个对应版本的安装说明,一步步照着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别人的电脑上就可以了 ,在我的电脑上就不可以了,有重新加载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安装错误,都是这样了,同一台电脑,你刚才安装正确的,等下安装就错误了。
你的电脑应该是带网络的额?关掉网卡也会这样。

网友A:
你用这个生成**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是按着说明一步步装的,就是有问题。。。和原本有PADS2007装在电脑上有关吗

楼主:
弄了一个下午都弄不好,郁闷啊

网友A:
再不行,就试试这个。运行“绿化.bat”就好了。

网友C:
多注册几次··说不定重启就好了,我的就是。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D:
用最新的9.3吧,强悍的很。。

网友(2013-11-24):
呵呵,我的终于好了! 也是搞了好久,试过很多方法。 终于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