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耐压能达到24V及以上的运放

楼主(2011-05-03):
如题,希望大家能提供相关运放的名称及资料,谢谢!

网友A:
最普通的老型号运放均可工作于24V以上,一般为30V。如uA741。

网友B:
好象太多了

网友C:
一抓一大把     看你频率大小

网友D:
选择运放还要看压摆率、增益带宽、输入失调系数等,有些应用还要考虑输入阻抗等其它参数,楼主不能只讲工作电压这一参数。

网友E:
LM258,358,224,324好多都能到30V吧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