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脉冲周期

楼主(2011-05-03):
(无正文)

网友A:
捕获,边沿中断,电平中断等都可以检测。

网友A:
软件自己写

楼主:
怎么获取两次低电平触发的间隔时间呢?

楼主:
用定时器可以吗,定时1ms,通过计算这个时间段内的下降沿的个数来计算频率,可否?

网友B:
不可, 除非你的频率真的很低.
用边沿触发中断, 计算两次触发的时间(定时器周期数)就可以了. 定时器只要自由运行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次触发时间(定时器周期数)怎么获得呢,能具体不,我没明白。

网友C:
第一次触发后,会进入中断,计数器的值已经被锁定到一个积存器中,比如计数器的值为20
第2次触发后,会进入中断,计数器的值已经被锁定到一个积存器中,比如计数器的值为30

那么周期为30-20=10个计数周期

网友D:
将输入信号接Timer的输入捕捉脚,启用timer的输入捕捉功能最简单
按8楼的说法你需要设置计数器的周期要远小于输入信号的周期,否则精度不好保证,用输入捕捉属于硬件模块实现的,占用资源少

网友C:
LS,我说的周期指的是指令周期,以PIC  4MHZ    一般在1US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寄存器的值怎么获得呢?能详细点不,我没想明白,谢谢~

网友E:
寄存器的价值也是能很好的获得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C:

这个寄存器的值怎么获得呢?能详细点不,我没想明白,谢谢~
引用 楼主:

你看DATA,有一个积存器就是了,读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