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的时候,如何让没连上的网络报警?

楼主(2011-05-03):
小弟最近画一个比较大的板子,元件很多,布线也很复杂,今天发现有的网络没连上,赶紧给不上了,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没连上的网络,已经大致花完的板子又是在太复杂,Altium Designer上的那个代表网络的白线,在大图上看着都不明显,尤其是距离短的,根本很难注意到。询问高手,Altium Designer有没有网络未连接报错的功能?就像是违反rule了会变绿报错一样的效果。

网友A:
有DRC功能的。DRC冲突显示的控制(使用定制冲突图形或/和定义的冲突覆盖),是在参数选择中 PCB Editor – DRC Violations Display 页面中定义( DXP»Preferences )。

楼主:
2# pa2792 [/不好意思,我说的不清楚,我是想问AD能不能提示下我有哪些网络没有连上,就像是违反了rule时,变绿提示那样的效果.

网友B:
学习,俺用的是99SE

网友C:
以前用过protel DXP,那个里面只要是原理图中正确连接,并且是通过原理图导入PCB的,记得PCB能通过编译来检查,至于altium designer,比protel DXP高级,肯定可以的!你再找找看……:D

网友D:
DRC后直接在PCB面板中的冲突选项卡,双击可以自动定位到未连处,并且高亮显示。
一个个处理直到所有冲突处理完毕。
比用肉眼找快得多。

网友E:
我现在用的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