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片計數電路

楼主(2011-05-03):
剛接到一個方案就是用紅外線檢測出灰色鏡片數量,一鏡片放在紅外線內數碼管要讀數一次,問題是灰色鏡片能阻擋紅外線及會反射回來進行計數嗎?請問有那位行家能指點一下,多謝!

网友A:
“灰色镜片”不说明任何问题。
连玻璃镜片还是塑料镜片都不知道,何种玻璃或何种塑料更不知道,怎么能知道是否阻挡红外线?

楼主:
真不好意思,灰色鏡片材料是塑膠(似PVC)薄膜鏡片,鏡片較軟透視,不知能否阻擋紅外線?

楼主:
能說說原理嗎?如能阻擋紅外線並反射回來進行計數,這還要做個實驗才能確定

网友B:
用个便宜点的电容式接近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C:
一般能,我刚买了一个20块钱左右的光电的接近开关,距离是3-80CM。你也可以买回来试试

楼主:
我現在的方案是用單片機紅外對射式計數電路,距離要求10CM以上就可以了,當鏡片放在發射管和接收頭的中間時接收頭輸出低電平或高電平給MCU,經MCU處理驅動數碼管計一次數。想買發射管和接收頭回來試試

网友D:
这种问题应该靠工艺试验来解决,而不是靠问别人,原因在于别人没看见实物,没看见线路设计,回答都不可靠!

楼主:
嗯,老T叔說得是,很感謝大家的關注。

网友A:
3楼的回复,我没敢再回。
如果是玻璃,绝大多数不透红外线,尤其是远红外。
塑料就不敢说了,因为塑料种类太多,即使受“透明”这个限制,仍然不能确定。
紫外也是一样。

网友E:
大棚可以保温,降低红外辐射也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