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温度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1-05-03):
我的传感器是lm35d,可不可以不用A/D转换,直接连接到单片机啊?

网友A:
自己看DATASHEET

楼主:
2# abin0415 怎么看啊?我是新手,刚接触~

楼主:
啊啊啊,坐等高手啊~
谁来教教我

楼主:
要不谁来告诉我温度传感器怎么用,谢谢啦:'(

网友B:
LM35的DS也没几页,一般几分钟就可以看完了。。。

网友C:
可以,但要注意供电共地

楼主:
7# yewuyi 谢谢谢谢,我再去看看

网友D:
http://wenku.baidu.com/view/193b5b1d59eef8c75fbfb35f.html
看完百度文库中的这份datasheet你就明白了。

楼主:
9# micropower 嗯,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