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25驱动问题

楼主(2011-05-03):
我用3525做了一个半桥电路的驱动电源,不知道为什么输出端子的驱动波形很差,听说需要加二极管进行零电平钳位,哪位能给我原理和具体图吗?

网友A:
先把你的电原理图贴上来。

楼主:
不好意思,刚刚忘记贴了。这是电路图,输出端通过电阻接半桥的两个MOS了

网友A:
SG3525使用变压器驱动半桥,3525的两输出端应该接二极管到地。
不过,你的电路中为什么变压器初级串联电阻?似乎没有必要。

楼主:
初级如果不加电阻会产生过流啊,3525最大输出电流有限制的。
输出端加二极管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两个输出端都加吗?

网友A:
电路及变压器设计正确就不会过流。
加二极管是为了死区时间内释放变压器励磁电感储能。两个输出端都要加,需要注意方向,否则造成电源短路。

楼主:
过流和变压器设计是什么关系呢? 我设计的变压器原端励磁电感是1.6mH,串联的电阻是51ohm。二极管是按下边图加的,一个方向的台阶小了很多,可是还是有一个方向有台阶

网友A:
7楼:
我在4楼说的是“3525的两输出端应该接二极管到地”。

楼主:
还不是很理解,:L
如果接地的目的是为了释放电感存储的能量,接的这两个位置效果是一样的啊。
而且从理论分析,也只有在负半段,也就是电压低于零的时候二极管才会导通,这样的确是只能消除一边的台阶,而另一边是没有办法的呀。chang大哥,能再解释详细一点吗?

网友A:
9楼:
怎么会一样呢?你把变压器初级当成电源(这就是变压器释放励磁电感储存能量),看看两个方向上(按你的接法)电流流过的途径是否一样。一个方向上经过你的电阻,另一个方向上没有经过电阻。

楼主:
10楼:
电流流通还是需要回路呀,不论从哪个方向看总是要经过电阻的。
能解释一下两个方向的具体电流回路吗?是否需要流过3525内部的推挽电路呢?

网友A:
11楼:
就不许经过接地的二极管而不经过电阻?
当然要经过3525内部,注意死区时间内3525两输出端均为低,即3525内部推挽电路两支位于下面的三极管均导通。

楼主:
这下了解了,等下去试试,谢谢楼上的了

网友A:
13楼:
记着去掉电阻。
即使一定要加个电阻,也应该加在半桥的两支MOS管门极上。

楼主:
如果去掉电阻会不会产生过流呢?这时要怎么计算3525的输出电流呢?

网友A:
15楼:
3525输出电流平均值应该根据MOS管输入电容(包括米勒电容)和开关工作频率计算。
每次开关MOS管需要多少电量,datasheet中一般都有注明。

楼主:
是否就是开关损耗呢?变压器原边根据开关损耗和3525输入电压计算电流吗?能提供个具体计算方法吗?

网友A:
17楼:
不是开关损耗。开关损耗一般指功率MOS管导通和关断过程中工作于线性区域时的损耗。

楼主:
那是什么呢 ?
能否对这部分计算做一个详细说明呢?比如我选择45kHz的开关频率,励磁电感量为1.6mH,MOS的总门级电荷为58nC,输入电容为2600pF。这时计算3525输出电流怎么计算呢?如果包括电阻会有什么影响 呢?

网友A:
19楼:
MOS管开通需要58nC电量,时间是11.1us(半个周期),平均电流还算不出来?
半桥是两支开关管,上面计算的平均电流当然应该乘以2,换算到初级还要考虑变压器匝比。
这样计算的是平均电流,峰值电流比此值大得多。不过,芯片也允许比较大的峰值电流,3525允许达500mA峰值电流,建议控制峰值电流在400mA以下。此数值一般靠变压器漏感和绕组电阻控制就够了,如果不放心,可以在每个MOS管门极加个小电阻。

楼主:
20楼:
开通电量应该只是开通瞬间充电吧?按半周期的充电时间计算可以吗?
而且这样的计算方法是按副边需要多少能量,原边就提供多少能量计算的是吗?如果按这样设计3525的输出端电压会不会降低使得副边电压达不到MOS的开通电压呢?

网友A:
21楼:
不错,开通是相当短时间的事(不过也不是瞬间),但前面已经说了,按半周期计算的是平均电流。平均电流当然用这么一段时间内充放电电量除以这段时间。
不是按副边需要多少能量,原边就提供多少能量来计算。

楼主:
22楼:
可原端3525的输出电压为固定值,在开关频率、励磁电感、绕组电阻都一定的情况下,在我一定的占空比条件下,原端的平均电流是一定了,这个应该怎么考虑呢?

网友A:
23楼:
实际电流不超过芯片允许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