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好用的XP系统!悬赏!

楼主(2011-05-03):
谁有好用的XP系统啊,上次荡了个根本没法用。
那位大虾有好用的分享下啊,要集成驱动多点的,带office的,最重要的是没有bug,我下的那个就是有BUG会死机才气晕我的。
20分归您了。

网友A:
http://www.xiazaima.com/ghostxp/xp/2738.html

新萝卜家园 Windows XP SP3 2011精品装机纪念珍藏版(NTFS)

装好就基本能用,常用热门软件都有了.

网友B:
信念技术论坛的比较好!

网友C:
去电脑城,搞个最新款的光盘,,完事了,所以驱动都不用装

网友D:
雨林木风

网友E:
还是纯净版的稳定

网友F:
是的,下萝卜家园,俺也珍藏了,放之四海皆能用。。。

楼主:
唉!T叔的那个链接下载下来的怎么用啊?硬盘安装好了后启动就蓝屏然后又重新启动了,如此循环。。。。
忙了一晚上了,晕了。

网友G:
你要关掉AHIC

网友H:
番茄花园、雨林木风、深度......
还都没发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AHIC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G:
你装winxp蓝屏是因为你的硬盘是SATA型的,需要把硬盘设置为兼容模式。
在BIOS下面把AHIC改成IDE模式。

网友A:
学了一招,谢谢LS

网友G:
XP装好后,安装IntelMatrixStorageManager,然后重启.(切记:这里不能马上修改BIOS设置),进入系统后,系统会提示找到新硬件,这时,选择IntelMatrixStorageManager目录,装好后,再重启.(这里才可以把SATA设置改为AHIC.再进入系统.就正常了..)
但未必适合没一种芯片组。
或者找带AHIC驱动的SP3版本系统盘。

楼主:
兴奋!几秒前按照pa2792的方法成功进入了计算机。pa2792太厉害了,高手!T叔的系统也给力!
谢谢二老!

楼主:
下次电脑出故障就找pa2792大侠了:lol!光靠问就诊断出病根了:lol!

网友I:
公司不能用迅雷,
根本下载不了

网友J:
雨林木风和深度都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