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处理方案9V-5V-3.3V

楼主(2011-05-03):
想请教一下使用9V电池供电,使用LDO转换到5V和3.3V效率高,还是使用DC-DC效率高?另外,如果改用2节1.5V电池升压到3.3V和5V效率又怎么样呢?求高手指点

网友A:
DC-DC效率高。考虑DCDC芯片的功耗问题,还是2节1.5V电池升压到3.3V和5V的芯片多一些。

楼主:
我是用这个给测量电路和CPU供电,想起来DC-DC的会不会干扰大些呢?测量电路用仪表放大器放大的,如果用DC-DC肯定要用低通滤波器了吧

网友B:
是给MCU供电吧,我认识的多是用LDO的,比如1117,用的最多

网友B:
我是做单片机的,应该说都是用LDO,没看过用DC-DC接MCU的,上午还给朋友送了点样片。。。AP1117E33L的

网友C:
用个78L05加上ams117-3.3V给mcu供电比较好@

网友D:
用9vLDO  型号:小电流:HT7150 HT7133:大电流:HT 7550 HT7333

网友:
有看过好的功放用开关电源供电的么,仪器,仪表是精密测量的工具,电源质量很重要

楼主:
基本上明白了,谢谢各位。还是用LDO好了,至于型号,我再看看

网友E:
使用DC/DC的效率高。但楼主还要考虑一个问题,你的负载是多大的?2节1.5号电池能不能带起来。

网友F:
用于测量方面,OP-07A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E:
负载基本不大,带了2个运放,一块LCD,一个STM32,很低的

网友G:
效率 你没有说电流怎么给算效率呢,小电流LOD效率高,大电流就DC-DC

网友H:
LDO的话,从 9v将到3V ,效率岂不是只有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