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不同类型变量之间赋值的问题

楼主(2011-05-03):
今天突然听到一说法,说是不同类型之间的变量之间,例如把一个int类型的变量的值赋给一个long类型的变量时,要先把long类型变量清零,然后再把int类型的变量的值赋给long类型变量,当然强制类型转换不可少。说是从可靠性方面考虑。类似于
int a = 1;
long int b = 2;
//如果想把a的值赋给b,则先把0赋给b
b = 0;
b = (long int)(a);

有必要吗?

网友A:
此话出自何处,可有考究?

网友B:
你可以简单找个软件试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我想着既然是从可靠性方面考虑,就是一般都不会出问题。
所以我觉得试的话是很难试出来差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同事和我说的,说的时候底气十足。
我是第一次听说,所以来这坛子上请教各位大侠,看看有没有什么说法。:)

网友C:
呵呵呵,我也等着高手的回答

网友D:
今天突然听到一说法,说是不同类型之间的变量之间,例如把一个int类型的变量的值赋给一个long类型的变量时,要先把long类型变量清零,然后再把int类型的变量的值赋给long类型变量,当然强制类型转换不可少。说是从可 ...
引用 楼主:

b = 0;
b = (long int)(a);

完全多此一举。
没有必要

网友E:
想了一下几种常用的应用条件,暂时觉得没这个必要。
而且,对于运行时关键run-time critical的变量而言,多一次清零操作反而会引入风险……

网友F:
有些东西不需要问,自己亲自试一下 不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F: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a = 0xf1;
        int b = 0xf2f10000;

        //b = 0;
        b = (int)a;
        cout<<hex<<"b = "<<b<<endl;

        return 0;
}

网友G:
没有此说法
低往高不会有问题,比如
int a; // 16
long b; // 32
b = a;
反之有问题,会被截断

网友H:
没有此说法,也没必要!

网友I:
没有问题,除非你是多线程,多个地方写和都,8位机,不是原子操作,才有可能!!!

网友J:
那是编译器的问题,应用层不用考虑太多

网友K:
ejack发表于 2011-5-4 07:45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9楼:
想了一下几种常用的应用条件,暂时觉得没这个必要。
而且,对于运行时关键run-time critical的变量而言,多一次清零操作反而会引入风险……
-------------------------------------------------------------------------------------------------
如果一个变量的赋值不能在一次原子操作中完成,那么少一次清零并不能完全避开风险。

在这里,我认为清零只是多余而已。

网友G:
是否是原子操作与清零没有关系,这完全是两码事

网友G:
是否是原子操作与清零没有关系,这完全是两码事
引用 网友G:

清零没有意义

网友K:
16楼的“原子操作”是针对“run-time critical的变量……风险”提出

我知道和清零没关系

网友L:
没必要吧~~直接进行强制类型转换就可以了~

网友M:
:)没这么用过,这是个传说

网友N:
完全没有必要,聪明的编译器可能会把b =0去掉。

网友O:
谁说没必要?难道脱了裤子放屁没有意义吗?

网友P:
反汇编看一下就OK了,压根就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Q:
没必要吧。如果b = (long int)(a);这句代码之前没对b清0,b得到结果不为1,说明 (long int)(a)强制转换的结果就是不正确的,看来本质上你同事是对强制转换不放心。估计是你同事把由低到高的强制转换跟由高到低的强制转换弄混了。

网友R:
没必要吧

网友S:
没有必要啊,就象二,十,十六进制之间也不要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