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M0的USB接口初探

楼主(2011-05-04):
首先建议看看午夜粪车的笔记

然后再建议看看五谷道场的笔记

看了上面的笔记再看例程便很容易理解了,当然USB通信里的一些协议和细节就要去查阅相关资料了

/*******************************************************************
main.c file
USB HID设备实例(USB鼠标/键盘),分析官方例程做的笔记,希望能给比我
还菜的鸟带来点小小帮助。按住HOT学习板中间那个按键,鼠标便往右移动

********************************************************************/
#include "main.h"
/********************************************************************
函数功能:系统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返    回:无。
备    注:无。
********************************************************************/
void Sys_Init(void)
{
UNLOCKREG();              // 芯片注册解锁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 设定12M外部晶振
DrvSYS_Delay(5000);         // 等待时钟就绪
/*
  在主程序中,PLL时钟频率应该设置为48MHz,因为USB PHY也要PLL提供
时钟信号,系统时钟设置为外部12MHz,用来处理USB和HID的事件。
*/
  DrvSYS_SetPLLMode(0);        //  Enable PLL
DrvSYS_Delay(1000);

DrvSYS_SelectHCLKSource(2);       //  Switch to PLL clock
  DrvSYS_Delay(100);
  SystemCoreClockUpdate();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Uart_Init();            // 串口初始化配置
GPIOB->IEN = (1 << 15);       // GPIOB_15中断使能
  NVIC_EnableIRQ(EINT1_IRQn);     // EINT1中断使能
}
void PowerDown(void)
{
printf("Enter power down ...\n");
  UNLOCKREG();
  /* Wakeup Enable */
  USBD->INTEN.WAKEUP_EN = 1;
  /* Deep sleep */
  outp32(0xE000ED10, 4);
  SYSCLK->PWRCON.PD_WAIT_CPU = 1;
  SYSCLK->PWRCON.PWR_DOWN = 1;
__WFI();
  SYSCLK->PWRCON.PWR_DOWN = 0;
if(DrvUSB_GetUsbState() & eDRVUSB_SUSPENDED)
{
  /* Note HOST to resume USB tree if it is suspended and remote wakeup enabled */
  if(DrvUSB_IsRemoteWakeupEnabled())
  {
   /* Enable PHY before sending Resume('K') state */
   USBD->ATTR.PHY_EN = 1;
   /* Keep remote wakeup for 1 ms */
   USBD->ATTR.RWAKEUP = 1;
   DrvSYS_Delay(1000); /* Delay 1ms */
   USBD->ATTR.RWAKEUP = 0;
  }
}
printf("device wakeup!\n");

}

/********************************************************************
函数功能:系统主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无。
备    注:无。
********************************************************************/
int main (void)
{

int32_t i32Ret = 0;
E_DRVUSB_STATE eUsbState;

Sys_Init();
/*
硬件初始化完成后,执行函数DrvUSB_Open() 来为HID设备初始化USB端点信息结构,
现在系统准备好使能中断并等待插入USB主机。插入USB主机后,USB状态将从
eDRVUSB_DETACHED 变为eDRVUSB_ATTACHED ,插入主机后执行函数HID_Init
来初始化HID供应商描述符为HID键盘或者HID鼠标。
这个函数可以用来复位USB 控制器,初始化USB 端点、中断和USB 驱动结构。
如果在调用DrvUSB_Open 之前,USB 已经插入,函数DrvUSB_Open 会处理这
种情况。用户在调用DrvUSB_Open 之前必须填好结构sEpDescription 和g_sBusOps.
DrvUSB_DispatchEvent便是用来写入sEpDescription 和g_sBusOps.
*/
  i32Ret = DrvUSB_Open((void *)DrvUSB_DispatchEvent);
  if(i32Ret != 0)
   return i32Ret;

while(1)
{
  _DRVUSB_ENABLE_MISC_INT(0);     //使能/关闭各种USB 中断.
  _DRVUSB_ENABLE_FLDET_INT();    //使能 float-detection 中断.USB 插入/拔出将发生中断
  //设置HID报告描述符和报告缓冲区
  HID_Init();
  //使能各种USB中断.
  _DRVUSB_ENABLE_MISC_INT(INTEN_WAKEUP | INTEN_WAKEUPEN | INTEN_FLDET | INTEN_USB | INTEN_BUS);
  PowerDown();           //PowerDown直到USB 设备已经连接到主机.
  //检测USB总线并分派USB相关事件,一直到拔出USB主机
  while(1)
  {
   /*
   USB 状态描述
   eDRVUSB_DETACHED: USB 设备已经脱离主机.
   eDRVUSB_ATTACHED: USB 设备已经连接到主机.
   eDRVUSB_POWERED: The USB is powered.
   eDRVUSB_DEFAULT: 缺省USB 状态.
   eDRVUSB_ADDRESS: USB 设备已经被分配地址.
   eDRVUSB_CONFIGURED: USB设备已经被设置CONFIGURATION.
   eDRVUSB_SUSPENDED: USB 暂停.
   */
   eUsbState = DrvUSB_GetUsbState();

   //USB 设备已经脱离主机
   if (eUsbState == eDRVUSB_DETACHED)
   {
    printf("USB Detached!\n");
    break;
   }

   //USB 设备已经暂停
   if(eUsbState & eDRVUSB_SUSPENDED)
   {
    PowerDown();
   }
   //USB设备已经被设置CONFIGURATION
   if (eUsbState == eDRVUSB_CONFIGURED)
   {
    HID_SetInReport();       //HID设备传输中断返回报告
   }
  }
  _DRVUSB_ENABLE_MISC_INT(0);     //使能/关闭各种USB 中断.
  }
}

网友A:
这好像是园地里第一篇有关usb的笔记。
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A:
这篇笔记也忘了添加到网友笔记汇编里

网友B:
USB实现了什么功能呢??请指教 还有 您说的中间那个按键 是那个按键捏

网友A(2011-06-20):
新唐的usb例程在助学板上几乎都能直接应用,注意sd卡有两个地方要改io

网友C:
狂找资料啊

网友D(2011-08-09):
大家讨论一下用什么上位机软件啊?

网友E:
用VC vb开发都可以吧

楼主(2011-11-29):
QT也非常好用http://www.cnblogs.com/dong1/category/544944.html

网友F(2014-04-28):
标记下,以后需要再来看

网友G:
标记下,以后需要再来看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