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图中三极管U2的集电极和基极短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5-04):
基极和集电极短路管子应该进入饱和状态了,不能算作二极管吧
另外要减小温漂简单的做法是在射级加电阻进行负反馈,我记得是这样

楼主:
对管在这里能用吗

网友B:
三极管即使饱和时也不能用二极管去理解,那是绝对错误的

再说集电极和基极短路时集电结电压为0,但此时不是饱和状态,最多算是临界饱和,而且此时三极管仍算是处于放大区,不会产生饱和失真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前辈,能不能详细的讲解下你的结论的分析过程。对这个电路不是清楚。自己拿了一个电路实际搭了一下,测得三极管的CE之间为0.62V(上下两个电阻搞成1K,电源为3.6V,电路就这三个元件别的不加)。谢谢!

网友D:
如果三极管流过的电流是I,则在目前这个电路中,可以把它当成电流是(I/三极管放大倍数)的二极管。
也就是说,如果二极管流过的电流是10mA,压降会比较大,但是用三极管模拟,压降会小很多。
在小电流下,二极管的温度补偿作用明显,一致性好。

网友E:
温度补偿 正确?

楼主:
U2受温度影晌不是很大,U1特别敏感.用对管可减小对温度的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