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各位高手帮小弟分析分析这个电路

楼主:
这是本人公司无触点稳压电源一部分电路图,请各位高手帮小弟分析分析

楼主(2011-05-04):
请教一下,电位器VR04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A:
既然是公司产品电路,不宜到这里讨论。
你抄的图中有错误。

网友B:
358的电源都没接上 4脚都没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的习惯是集成元件的电源和地再图中可以不用表示b]

网友C:
应该是调节输入信号的大小。不过怎么358没画完疑惑同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