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SH69P21的开漏IO口做普通IO用的问题

楼主(2011-05-04):
中颖SH69P21的开漏IO口做普通IO用的问题:PORTA.3和RESET口复用,现在把PORTA.3做普通IO口用,因为是开漏输出,所以我加了电阻上拉到VCC=5V,把它设置成输出并置1,但是IO口只量到2V,不加上拉的时候不管设置成输入还是输出并置1,都只能量到2V,如果开漏IO口和51类似的话,应该可以得到5V和0V,请问下是什么原因,第一次用这款IC,还不是很熟悉.

网友A:
可以看如下文档:
http://www.sinowealth.com/ftp//E ... App.Note%20V1.0.pdf

将EVB上面的S1的bit5打成ON即可

楼主:
可行,谢谢,但是加4.7K上电的时候端口电压只有2.3V,设置成输出并置位1的时候,输出也是只有2.3V,设置成输出并置位0的时候,IO口电位为0,请问怎么让输出1的时候电压是5V

网友A:
2.3V?不会吧,你上拉到5V,应该就是5V啊,JP5跳线跳开了没有?

楼主:
我的JP5跳线跳开了,所以我也觉得很困惑,我已经接了个4.7K的上拉电阻到5V电源,PORTA.3输出高的时候应该是5V才对,我在这个口上再接了一个1K电阻和一个LED到地,用这个口驱动,但是电压就只有2.3V

网友A:
被你的LED拉下来了呀。不接任何东西是不是5V?

楼主: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这个口输出高的时候保持5V,开漏加上拉后接其他电路后是不是也应该保持5V

楼主:
SH69P21的八脚封装的IC设置成输入状态并把口置1,但是IO口电平一直保持为低,按照要求,应该是电平为5V才对,请问是什么原因,我有把PULLEN置为0F,有人说说吗,我现在是加上拉电阻才解决问题的

网友A: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这个口输出高的时候保持5V,开漏加上拉后接其他电路后是不是也应该保持5V
引用 楼主:

将电阻修改成470 ohm, 会稍微好一点

网友A:
SH69P21的八脚封装的IC设置成输入状态并把口置1,但是IO口电平一直保持为低,按照要求,应该是电平为5V才对,请问是什么原因,我有把PULLEN置为0F,有人说说吗,我现在是加上拉电阻才解决问题的 ...
引用 楼主:

PORTB有单独的上拉控制寄存器($15)
PORTA.3开漏,无上拉电阻
PORTA.0由$1D控制
其他的PORTA.1,PORTA.2 PLLEN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LDI  PACR,0000B
LDI  PORTA,1111B
LDI  PLLEN,1111B
这样设置的话,PORTA.1和PORTA.2应该是高阻状态的高电平,但是实际上我量得的是0V,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用EVB也是这样的么?不应该是这样啊

楼主:
我想问一下,在把PORTB.1设置成输入的情况下,如果不设置PORTB.1的上拉电阻为上拉并把PORTB.1设置成1
也就是
LDI PBCR,1101B
LDI PORTB,1111B
这时候PORTB会出现高阻态吗?外部有低电平的时候是否会把它拉低?
我实际测试的时候PORTB.1不接电路量电压是1.5V

网友A:
如果输入,上拉电阻不打开PORTB为floating 状态,有可能为任何电压
如果输入,上拉电阻打开,PROTB为高,如果有外部电路,会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