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sense控制器支持和不支持SmartSense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5-04):
Capsense控制器支持和不支持SmartSense有什么区别?

是否SmartSense不需要参数调试?

网友A:
SmartSense可以对每个触摸感应点的一些参数如baseline,threshold进行实时的调整。不需要过多的对触摸感应点进行调试校验灵敏度。可以看看CY8CMBR2044 Design Guide,链接如下:
http://www.cypress.com/?rID=39252

网友B:
CapSense Express With SmartSense Demo中文配音视频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22309

这个里面有讲到SmartS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