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发烫怎么解决?

楼主(2011-05-04):
目前设计的Server电源中,用到两组MOS管给CPU供电,在持续工作条件下非常的烫手,尽管目前工作性能还比较正常,但对整体功效肯定有影响,而且我担心长期影响系统的可靠性。由于板面限制,没法多并联几个MOS,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各位大侠有什么高招啊?

网友A:
对不正常的发热,先要找到发热的原因。对正常的发热,只能加强散热。

网友B:
对于服务器电源中的负载开关这类应用,由于MOS管基本上一直都是处于导通状态,故MOS管的开关特性无关紧要,而导通阻抗(RDS(ON))却可能是这种应用的关键品质因数,建议选用低导通电阻MOS管。像英飞凌最新的几款25V MOS管都非常适合服务器电源和POL应用,导通电阻最低到1 mΩ。如果你的功率密度较大,建议你采用具有很低热阻的CanPAK封装、能实现顶部冷却。

网友C:
在沒法增加模組的情況下,且正常工作的情況下,选用低Rds的mos,增加散热面积,可以打过孔到内层或者底层

网友D:
你在电源网也问了这个问题吧1

网友E:
你这两组MOS是什么概念啊?
如果是给CPU供电的VRM,很多PC主板都用上3相了,何况Server?

网友F:
问了就跑,占用资源啊

网友G:
注意你的MOSFET额定耐压值是否正确,偶最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形,将25V的BSC010NE2LS换为30V的就解决

网友H:
一般引起MOS管发热的原因是:驱动频率过高;驱动电压不够;ID太高。你可以对比你的问题分析下

网友I:
:) 都是高手啊。

网友J:
LZ都不见了,呵呵

网友K:
关键是你要检查出是什么原因造成发热大?一般发热主要是Rds造成的,可选用更低RDS的管子,适当的加大Vgs。

网友L:
用风扇吹

网友M:
主要是功耗,选用低阻抗

楼主:
不好意思这几天在忙其他的事,谢谢各位的回复。
听取了你们的意见,首先还是从管子着手,换了英飞凌最新的optimos系列CanPAK封装的管子,温度降得很明显,不过成本比较高,正在测试英飞凌其他封装的管子

网友N:
不好意思这几天在忙其他的事,谢谢各位的回复。
听取了你们的意见,首先还是从管子着手,换了英飞凌最新的optimos系列CanPAK封装的管子,温度降得很明显,不过成本比较高,正在测试英飞凌其他封装的管子 ...
引用 楼主:

什么价格什么货了

网友O:
96年mosfet rd为12mΩ如今做到了1m欧姆

网友P(2011-06-08):
学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