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9拼板

楼主(2011-05-04):
AD, AC
请教一下,我拼完板后,咋全显示绿色了呢?这是怎么回事?拼板前是正常的。
拼板前

拼板后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重名错误,你在复制的时候,需要使用特殊粘贴。

网友A:
1. 先打开原版pcb文件,使所有层可见,快捷键S/A (全选Ctrl+A) - Ctrl+C(拷贝),左键单击
2. 打开目标板pcb文件,快捷键E/A(Paste Special);出现对话框,选择“Paste Array”,输入需要的数量,间距。 间距为“板宽+0.5mm”
3. 移动到指定位置。全选copy过来的pcb,快捷键M/S(Move,Selection),出现十字叉后,点击选区的一个确定位置(比如左上角,等待鼠标显示圆圈),再将鼠标移到目标位置再次点击新位置即可。
过程中按Q将单位设置为mm,按G设置为需要的grid(例如1mm),可提高工作效率。

楼主:
那出来这个界面,要怎么选择?还是直接点击"paste array"

网友A:
选择中间两项。

楼主:
为什么我选择paste array后粘贴两块板,元件的位置号不一样,例如一个是C1,另外一个块板上变成了C1_1?这个要怎么解决?

楼主:
这个是照你说的方法粘贴出来的,paste array那选择了keep net name和duplicate designato粘贴出来的。两块板直接还多出这么飞线?该怎么解决?

网友B:
有飞线是必须的可以不用管

楼主:
这样子不用管?那发给PCB板做板不会出什么问题么?

网友A:
按我的方法,是不会出现C1,另外一个块板上变成了C1_1的。
至于飞线,那是必然的,因为两块板子网咯都是一样的,你可以设置不显示飞线。
只要你的PCB没有问题,拼板并不会有问题。

楼主:
大哥,不显示飞线,在哪设置?小弟刚开始用这AD9软件。好多的东西都还在慢慢摸索中。

楼主:
拼板后,怎么隐藏7楼图中飞线?求指导。

网友A:
快捷键L . 找到系统颜色下的“default color for new nets”选择去掉,再点击“应用”。

楼主:
:D谢谢版主大大,果然是尽职尽责的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