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基于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

楼主(2011-05-04):
我用的芯片是AT89S52,怎么烧程序呀,串口电路怎么设计;还有就是用单片机直接驱动4位八段数码管的电路,用不用再加芯片来驱动,我只用了了四个三极管可不可以;在线等答复,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1、烧程序:用ISP(老姚版),硬件用MAX232搭一个
2、驱动数码管不用加IC驱动,四个三极管足以
3、貌似楼主没问到标题中的问题?

网友A:
哦,超声波楼主已经搞定了,恭喜恭喜!

网友B:
AT89S52要用通用编程器,2楼说的方法无法对89S52编程。串口电路用MAX232即可,驱动数码管的方法最好去看单片机教材,需要用晶体管或门电路来驱动。

网友C:
这个哥们貌似真的是新手啊

网友D(2011-06-18):
在管网上下载一个烧写程序,做一根串口线

网友E(2011-08-02):
这个问题有点太基本了,还是找本老T的书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