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431定位测试,发现误差很大!

楼主(2011-05-04):
CC2431定位测试,发现误差很大!用六个参考点,但是测试的误差仍超出3-5米,有做过的吗?

网友A:
差不多了,这个定位本来就不准

楼主:
根据我测试的数据看,硬件的定位算法计算出来的数据95%以上都误差偏大,如果增加软件滤波,CC2431的RAM又无法承受,而且室内RSSI的反射比较严重,好麻烦!!

网友B:
根据我测试的数据看,硬件的定位算法计算出来的数据95%以上都误差偏大,如果增加软件滤波,CC2431的RAM又无法承受,而且室内RSSI的反射比较严重,好麻烦!! ...
引用 楼主:

实际使用情况根本无法控制, 来个人一挡就衰减10dbm,

根本不好实用.

这事都说过N遍了. zigbee就是纯扯淡的...

网友C:
zigbee在此不能有效提高定位精度,场强法定位受环境的影响很大,想提高精度,定位节点的数量要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