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椭圆形焊盘画法请教

楼主(2011-05-04):
在protel99se中,我用到了DC插头,它的焊盘孔是椭圆形的,它是怎么画出来的呢?我总是不会修改,老是圆的,愁!

网友A:
放几个连续焊盘或者在板框层画条线给他,开槽。

楼主:
2# pa2792 这样做是可以,可是我在这个论坛里,看到别人画的电路图,焊盘为椭圆形,难到也是用这种方法画出来的吗?

网友A:
你先放置一个焊盘,焊盘设置成长椭圆形,然后在板框层画一条线,出来的效果就是你上面的了。

楼主:
怎么添加图片呢?我想给您看看那个焊盘的效果,在这个PCB技术中,一个名为“干活郁闷了,晒PCB”的贴子里,后面发的那个PCB图中有DC插头的焊盘。麻烦您去看一下,我不会发图片。

网友A:
高级回复,添加附件。

楼主:
就是这样的焊盘

网友A:
Altium Designer支持异性焊盘,但protel,只能使用我上面的方法实现。

网友A:
Altium Designer支持异性焊盘

protel,只能使用我上面的方法实现

楼主:
谢谢您。我明白了。

网友B:
[img用KEEPOUT层画一个槽就行了

网友C:
我也这样做的。

网友D:
嗯。Protel不能画椭圆形的焊盘……

网友E:
AD比99有很多的提升,用了就知道了。

网友F:
99se是不能直接搞定的,AD里头比较简单,详见图片,改X-size的尺寸和孔洞类型为槽

网友G:
俺用的是最笨的方法,做封装的时候先放一个椭圆形的焊盘,然后在放过孔。

网友H(2015-07-21):
引用 网友A:
放几个连续焊盘或者在板框层画条线给他,开槽。

板框层画线应该没有沉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