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odbus RTU 通信速度问题

楼主(2011-05-04):
各位老师,小弟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做一种仪表,使用RS485方式通信。协议是modbus RTU,情况是这样的。
      一台从机与主机相连时,通信速度56000工作正常,两台从机与主机相连时,通信速度为19200时工作正常。但是9台从机同时与主机相连时,通信速度只能达到9600。用示波器观察波形,未见异常。这种现象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望各位老师帮一下小弟,我这里先谢谢啦!

网友A:
如果每个节点的电路都是如楼主电路中的那样,你算算电阻并联后的结果……

楼主:
春阳老师说的情况起初我也很困惑,但小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产品,没经验,电路中的电阻数值是从网上搜的。
春阳老师能否给小弟几个数值做参考?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B:
我也有同样问题。期待答复。

网友C:
2楼的正解

网友C:
而且上下拉电阻太大

网友A:
春阳老师说的情况起初我也很困惑,但小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产品,没经验,电路中的电阻数值是从网上搜的。
春阳老师能否给小弟几个数值做参考?小弟万分感谢! ...
引用 楼主:

每个节点都用楼主图电路的话,所有电阻是并联的,电阻并联后的结果是什么不用再说了吧。特别要注意的是,120欧姆终端电阻只能在总线两端各加一个,偏置电阻则根据200mV的485门限电平用欧姆定律计算得出。

楼主:
谢谢春阳老师,我下去再做一做实验。

网友D:
还有9个105的电容并联……

网友A:
那两个105电容根本就用的不对,一个都不能用。

楼主:
多谢几位老师的热心,根据你们的指导,我对电路做了改正,上、下拉电阻和两个电容除去,两个20欧姆的电阻也除去了,负载电阻改为10K,现在一切正常。
     再次感谢各位无私的老师。也真心地希望象我一样的新手能从这里得到启示,不在这个问题上栽跟头。

网友E(2011-12-20):
最近也在调试485下走modbus。这个帖子对我启发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