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处理接收到的串口数据

楼主(2011-05-04):
我现在在学DDS,有个问题要请教大家:
我用labview通过串口发频率字给单片机,单片机接收到数据之后,应该是按顺序依次存入rx【8】这个数组里面是吧,那么,我该怎么将这个数组的值转换成我要的16进值数?如果我把频率字设置成为32位又该怎么办?

网友A:
十进制或十六进制也好,本质都是二进制。
ASCII码的本质是10进制,所以本质也是二进制。

估计你是想要BCD码而不是十六进制。

楼主:
我是想说,比如数组依次存了1,1,……0,1,那我读出来的是一个个的bit位,我是不是要依次移位后拼成一个int型的数

网友A:
串口还有一个bit一个bit的读吗?
书上说,当串口接受完一个字节数据后,才硬件置位RI,恕我愚钝,不理解你的意思。
还有,你这个数组相当有个性,是位变量型的?而且还是8位?

楼主(2011-06-06):
谢谢回答问题的大侠们,后来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相关的数组字符串转换的程序,然后fpga按位读入收到的控制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