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之间并行数据的传输(From smth)

楼主(2011-05-04):
V4<---->Spartan3<------>V5,V4及V5的通用IO有48根分别与Spartan3相连,现在要实现V4
与V5之间的双向并行(32位)数据传输,大家能给一些建议吗?
或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带宽有无要求?

S3里边做俩FIFO

网友A:
带宽要求高的话可以考虑rapidI/O,哥们最近正研究着,米有免费的IP,很头疼,自己折腾估计要花费很长时间:Q

楼主:
没有研究过,只是从水木上转过来供大家讨论

网友B:
带宽要求高的话可以考虑rapidI/O,哥们最近正研究着,米有免费的IP,很头疼,自己折腾估计要花费很长时间:Q
引用 网友A:

表误导表误导,Rapid IO要用GTP的,Spartan3没有的。

网友B:
带宽有无要求?

S3里边做俩FIFO
引用 网友A:

同意。FIFO最好解决问题。

带宽要求不高的话,直接用系统同步模式就好了。
如果带宽要求高导致Timing问题(主要是系统同步带来的Offset time),就可以在IO上稍微动动脑经,比如用DDR,用源同步等等。

如果觉得我把问题说复杂了,你就用FIFO怎么连得通先连上就好。速度慢慢再说。

网友C:
得研究研究了。

网友D:
LVDS差分就行了